三星220液晶开机模拟数字在不断切换

楼主(2010-12-23):
三星220液晶开机模拟数字在不断切换,屏也在闪跟着切换,论子里有人说是主控板的原因,有人说是按键原因,我看了我的按键是触摸的,不知这东东也能联键或漏电吗,还是驱动板的事.有时候就好的,用一天也没事,老事断断续续出现这样的问题.求大家帮忙指导.

网友:
是屏上老出先菜单栏吗?

网友:
还原出厂设置

网友:
菜单不出:老是出现分变率让调整

网友:
板主呢:帮忙看看

网友:
你把信号接上去,看看他切换的时候有图像吗,驱动板问题,按键问题,都是有可能的,在就是想楼上楼主说的一样,恢复出厂看看,三个方法应该有一点作用的,要不你就把驱动板上的MCU拆下来从新刷一下,就是刷程序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祝楼主好运

网友:
我的好了:刷MUC程序就可以解决了.我下了一个T220的程序,用编程器刷了就好了.不再报了.谢谢楼上你们的支持

网友:
一般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没错,一般是按键问题,先换了再说!

网友:
三星的机器,程序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