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为何不认U盘

楼主(2010-12-23):
今天碰到一个怪问题,USB端口上128M的U盘可以识别,高于这个容量的U盘都显示未知设备,而外接的鼠标、打印机、手写板均能正常使用,主板BIOS中设置USB2。0已设置为ENABLE ,系统重装过,杀毒提示病毒。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何故障,谢谢!

网友:
上述有误,应为杀毒无病毒,从BIOS中设置为USB-HDD启动项,也可以进入WINPE,但就是不认U盘。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可以尝试把usb相关的驱动全删除再重装,或把bios中usb关掉进次系统再打开。或重做系统。

网友:
主板USB供电不好,,,

网友:
是不是机器系统的事?或者把U盘低格一下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