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17.1宽频缺色。只显示一半图像。求高人请教!

楼主(2010-12-23):
显示器试昨天拿来的。试机故障为:却色字际模糊,显示器左边3分之1无图像,为灰色。拆开后未发现明显故障,根据以往经验这中问题一般为驱动版,或屏。拿乐华的驱动板刷了过1440x900宽的驱动上去试,故障还是左3/1无显示,不过不缺色了。字迹模糊。说找过屏线试试。未找到。屏线为30针片插。它是反向插的金属壳在上面。我拿到无思路了。不知是否是屏挂了?这机子是老客户的,一定要修好。拜托高手些支过招啊!我感激涕零!

网友:
屏挂掉了

网友:
必须要找个屏线来试一下。。。。。   还是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找个 板子带换下,要是有条件刷下MCU

网友:
已经找过板试过了,还是不行!不过屏线没找到.在找中!

网友:
测量屏芯片的工作条件,看满足不,屏的问题大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能够点亮吗,点一点有什么不同.

网友:
有可能是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