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TC512M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0-12-23):
可以正常跑码,测GPU和显存电压正常,刷BIOS后可以显示,跑3D也正常,可过了1到2天后就又不显示,又要刷BIOS,GPU加焊过了,现在不知怎么修了,
刷BIOS

网友:
重新植株做GPU,更换BIOS芯片。先看看BIOS供电。

网友:
没有啥 高招 有电路图 就好了 你修的很精了 显卡BIOS资料我都不知道在哪找

网友:
GPu 内部问题 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