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20系统装一半重启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12-23):
Emachines D620系统装一半重启,能装系统说明机器没问题,北桥也做过了,求救啊,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这样拆了还能启动吗?还没这样修过

网友:
用PE系统启动后,然后将PE系统安装到计算机,看看如何,如不行北桥需要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