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拨bios电池之后生密码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23):
手上一台东芝M306 因为花屏 拨了主板电池   装起就产生了BIOS密码   放电后能进系统重启后也能进系统   但是关机之后双会提示输密码    再次拨电池   现像一样     请大家指导   谢谢!!!

网友:
   请高手指导  谢谢!!

网友:
拨了电池之后  开机会掉电二次    然后自动开机 就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会不会在BIOS里呀,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已解决 !!!    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 下来更新一下就可以了哦 !!

网友:
刷BIOS或者换

网友:
刷BIOS吧。前两天我也遇到过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原来是刷BIOS啊,谢谢楼主啊,我以后遇到这种事也有个思路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款编程器啊

网友:
因为机器重起正常   所以 只是在系统里面刷的    没有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BIOS密码?重起后自己没了密码?  ,我只知道短接G1。

网友:
取下电池是常有的事情啊!请问这是机器设计的问题,还是BIOS参数不稳定引起的?如果维修中没有编程器或者没有相对应的BIOS资料,真是件头痛的事情。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现在手上就有这个机器
开机不显示。。电流油条便像是没过显卡。。停在0.71

网友:
前几在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