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电容的容量是多大的

楼主(2010-12-23):
一块 科脑 ZX 945GCLM 的主板
电容是CPU的滤波电容 是固态的
上面标的是 KN 6.3V 561M
不知道是多大容量的 在线等 ...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耐压值 6.3V 容量561UF的啊

网友:
560UF的电容,,,

网友:
找个6.3 1000的上去就是了

网友:
561就是56加1个0也就是560,如果是562就是5600微法了,2个0,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技术还没到家,来学习的

网友:
是这么回事啊 ...
我今天实在找不到电容了
换了个560 4V的  是CPU1.25V的滤波的  4V的应该也够了吧...
1000UP 6.3V的电容体积高了 上了CPU风扇就上不好了

网友:
6.3v
560微法

网友:
我知道了,是那种电容在散热片下面的主板,我基本都是用4V的代用,半年了没有问题,别的太大了

网友:
直接拆了不装应该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