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台15液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23):
我的一台15寸液晶,接到G31主板没问题,一接到N68主板进系统前就不行,光标总是一闪一闪。那台N68主板接到其他显示器上又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那个N68的主板,电脑对应的刷新频率是85hz?你的这个小液晶支持不到那么高?
排除这个问题后,大概就只有两个可能,1。驱动板故障2,供电不足,

网友:
重新刷程序试试。

网友:
显存不足,刷新频率过高

网友(点评):
什么叫 显存不足?

网友:
有光标显示,说明正常,,

网友:
同意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刷新率大些,进系统时,会变化,牵强的说,还有可能是主板和显示器的兼容性不好,时序有可能不对

网友:
这种情况修了几年也遇到好几台,在有的主板显示正常,在另外主板无法使用,是驱动板问题,刷程序试下,如果不行,只能换驱动板

网友:
接好主板后,重装下显示器光碟试一下!

网友:
集显的,你要设置内存共享为显存的,有的设的太小

网友:
应该是主机的分辨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