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40板(M2S-X)CPU供电过高

楼主(2010-12-23):
华硕940板(M2S-X)SIS芯片组 CPU供电过高!收来的板子 卖的人说不跑马到手检测完所有供电时钟 重复位都正常 但就是CPU供电过高1。58V  感觉有点太高了 之前修好好几片别的牌子的940板供电1。6V 烧过几个CPU现在还是怕 现在不敢上CPU试!请问下大家这个供电正常不??现在烧U的阴影还没走出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让咬了几次了

问题已解决 上U跑马正常 进系统正常 换原来的电源管理IC不跑马 更换新IC跑马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电压不高,看下内存电压,很重要的

网友:
AM2供电一般在1.3V左右
看看CPU反馈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供电管理CI RT9246 和小驱动IC 和MOS管都换了电压还是一样没变化 假负载现在还是测得1。58V 上U上去会不会烧呢?

网友:
这个难说,IC有控制就不会烧啦,会自动识别U而设定电压,不过一般U超频不超过1.6V都可以认为安全的。
假负载是把U识别线直接接地当然是高电压啦

网友:
哥们儿,你有没有M2S-X的主板图纸啊!嘿嘿想研究主板,拿自己的板实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