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片板子都是不过内存,不会是人品问题吧,疯了

楼主(2010-12-23):
    接连几天,拿到五片478板子,华硕,Inter  杂牌,都是挡内存,挡码,不循环,报警。内存主电压,辅助电压,时钟,地址线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排除内存条的可能性。不会是人品问题吧,疯了。

网友:
兄弟刷个bios看下吧

网友:
台式机BIOS出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没编程器,唉,周末到省城刷下看看,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
买个编程器不需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只刷这种老式的不贵,通杀的好像挺贵的说,唉,想等等买个连液晶一起刷的

网友:
继续再试五块板子,直到试好为止。

网友:
叫饼哥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饼哥忙,不好打扰,运气好的话看见了也能沾光,明年去基地的时候背上,顺便练手

网友:
现在通刷32脚与8脚的也有啊,才几五六百块钱,有条件就弄个吧,毕竟BIOS经常出问题。

网友:
五六百啊,不过可以考虑啊

网友:
可以从网上定个啊!

网友:
刷BIOS 换IO 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今天才修个478的板子也不过内存。内存供电MOS管3055明显有流锡珠现象,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正常的。不管它还是换了个就OK了。用指针表量坏的3055,D-S极间阻值偏小。

网友:
本人没上编程器 必须用编程器么  相同的主板上吧BIOS换个不行么? 楼主不是你用的那几条内存都是坏了吧  那样 你点可就太背了 呵呵

网友(2011-02-18):
回复 网友A:

省城啊...哈哈..买个吧.你看的那个编程器可能只支持FILSH芯片不支持MCU哦...BIOS大部份是MCU

网友:
其实我也没有编程器,都是使用主板进行刷BIOS,只要能点亮的我就刷。

网友:
我也碰过这问题,有些板子确实难搞

网友:
内存也有原因,杂牌内存也多

网友:
找个IO 和南桥 一样 同平台 的BIOS 换上看看能过去 , 还不能过就不见得是BIOS

网友:
清洗DIMM槽,用飞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