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但复位灯亮一下灭一下。不跑码

楼主(2010-12-23):
主板上的电压都正常的,板子是945GC-M2的IO5491的   ,问一下那个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那我现在怎么弄   。  说 说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南桥坏了,大多是

网友:
CPU发热不?

网友:
775的主板一般多数是CPU座坏的多......

网友:
CPU是有温度的   但不是烫

网友:
IO5491很少见,CPU有温度那证明已工作,试写个BIOS

网友:
你要说你量的电压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啊
给桥供电的1.5V爱出题你看哈

网友:
刚刚我把U做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问题  有时会跑一下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