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 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0-12-23):
网吧用的主板,网管说以前有五六片都是同样的问题发到厂家去,都大半年了也没发回来,现在又有两片出同样的问题,驱动能装上去,插网线也提示已连接,就是上不了网,什么都PING不通,插个PCI的也 不行,都是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请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南桥空桥,加焊吧

网友:
应该刷新bios

网友:
刷BIOS  再考虑南桥,,,

网友:
加焊主芯片。

网友:
把bios刷下再把MAC地址刷一下看看可以不.....

网友:
1、看看MAC地址。2、南桥空焊。3、应该是L1的网卡,换了试试。就这3种方法。你试试

网友:
那种板基本没有整的必要了,应该是桥跟bios的问题、、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要不行就桥了

网友:
网卡IC氧化,换一个网卡IC

网友:
不是南桥空焊,是南桥坏了,我手上有2片也是同样的问题,重植过都没用,插上网线过1-2分钟能看到已连接上,但是死活上不了网,PCI网卡也一样,唯独USB网卡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