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梅赛伯MESSBON A60上网本图纸,板号:P10D

楼主(2010-12-23):
求梅赛伯MESSBON A60上网本图纸板号:P10D

请看二楼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图

网友:
板号放大一点看看。从图片看不象是山寨作品。

网友(点评):
老大,板上就找到以下图片的两个记号,一个应该是PCB号,一个是板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板的CPU核心供电没有单独的PWM电路,是通过MOS管把北桥供电转化过来的。原来故障是触发后没有CPU核心供电,其它电压都有。现在CPU核心供电修出来了,触发后电流直接停在1。9几。CPU只有微温。

网友:
这种本子通病是CPU虚焊吧

网友(点评):
兄弟,一样的这种板你有修过吗?我修过的都是北桥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山寨的本修了很多了、 不过不是一模一样的。但这种机子本身就是散热不行、所以CPU很容易虚的、 参考吧

网友(点评):
你单独只焊CPU好还是北桥CPU都一起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优先CPU吧、毕竟发热量会很大、而且本身电流就很小、裸板下0.6左右就亮了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那位老大,兄弟帮帮忙搞个图纸

网友:
上网本的图纸不怎么好搞哦,建议先干通病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啊.这机叫客户拿走,她就说让我帮帮忙,想办法修.买主板又买不到.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