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乐邦电磁炉的风扇输出是18v 的 我用12V 的风扇代换

楼主(2010-12-23):
一个乐邦电磁炉的风扇输出是18v 的 我用12V 的风扇代换  想知道 风扇 中间串联多大的电阻 或者是什么东西,能把18v 降成12v呢?

网友A:
直接插就可以了。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B:
同意二楼说法,从废电路板上找10个1N4007串上也行,买的话10个也就两块钱,废的手机充电器,节能灯的电路板都有这种,别用ATX电源的肖特基管

网友(点评):
我们这买一个18v的风扇也就4元钱

网友C:
直接用也行,风扇风量更大,散热更好,本人做过实验风扇本身是5伏供电的,我用可调电源加电压看到几伏它会烧,加到13伏烧了。

网友:
用压降大的二级管串。这东西好找,随便哪个电器都能拆下两个。

网友D:
串联二极管还不如加7812简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就可以了。散热效果更好。

长期使用 我怕风扇寿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说法,从废电路板上找10个1N4007串上也行,买的话10个也就两块钱,废的手机充电器,节能灯的电路板都有 ...

这个办法好,可是要串联10个去~~~有点多了~~~要是能串联2个就能解决问题 那该多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也行,风扇风量更大,散热更好,本人做过实验风扇本身是5伏供电的,我用可调电源加电压看到几伏它会烧 ...

这种精神可歌可泣~~我要像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二极管还不如加7812简便

7812 能直接串联在风扇的正负极么?

网友(点评):
一进一出一接地

网友D:
7812是三端稳压,1脚接输入20伏以下13伏以上都可以,第二脚连通散热器接地,第3脚输出就是12伏了,接风扇刚刚好

网友(点评):
查过资料再说。

网友:
13楼说得很详细

网友:
窜两个大功率的稳压管试试嘛,3v 0.5w

网友E:
如果不行,还可以修修坏的风扇嘛,拆开看看线圈烧坏没有?,没有就换控制IC,顺便加点高粘稠的润滑油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够狠。。

网友:
回复 网友F:

首先找到或测定风扇额定电流,一般为100---200MA左右,可用电阻降压,P=6v*0.1A=0.6W,R=6/0.1=60欧,通过串并联,或直接用大电阻。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用7812调压是比较好的。否则你就得换18V的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12是三端稳压,1脚接输入20伏以下13伏以上都可以,第二脚连通散热器接地,第3脚输出就是12伏了,接风扇刚 ...

这个办法好~~~
意思就是说:18V 输出(红线)接 7812 的第一个脚,第2个脚连同散热片接地,第三脚输出就是12V   再接去 风扇的 红线 是么?

网友(点评):
嗯,就是这样

网友:
还是用7812好些,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行,还可以修修坏的风扇嘛,拆开看看线圈烧坏没有?,没有就换控制IC,顺便加点高粘稠的润滑油啦

风扇是好的,就是风叶断了4片

网友:
买个12的风扇不就完了吗,至于这么费劲吗

网友:
这个办法也不错 用一个60欧电阻  还是这办法简单
长期使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0欧/1W  应该就够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们家的被我清理时掉地上摔断一片叶片,用502粘好继续使用到今,我粘过好几个这种叶片了,还是可靠的,你先粘一片试试强度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头有不要钱的12V电脑上拆下的大堆,再多花几块钱有什么意义,再说只是个建议,楼主想的是改动,不是去买,二极管搞维修的谁哪儿没有啊,只是提供个思路,有什么不对

网友:
我试过能直接用不过电机的寿命明显下来

网友(2015-01-12):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说法,从废电路板上找10个1N4007串上也行,买的话10个也就两块钱,废的手机充电器,节能灯的电路板都 ...

这里10个1N4007串联压降值大概是7V左右。

网友:
7812后级要加个小滤波电容。

网友:
加个7812把,注意7812的散热

网友:
用大功率的电位器串联后调节直至电压为12伏,然后取下来测阻值,用定值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