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07重启,请教。谢谢!

楼主(2010-12-23):
一张FB61/FB65 V3.7主板,跑07后重启,我已经换过IO。刷过BIOS,摘掉COM口,还是依旧跑07重启。IO是IT8712F-A HXS,怎么办。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IT8712F-A HXS的时钟脚位是什么,谁有PDF资料呢,谢谢!

网友:
跑07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有没试过换根内存呀。。

网友:
8712有两个时钟脚就是47和49脚复位是37脚

网友:
不过楼上一般07都是内存换根试一下05的话就是BIOS问题一般I/O无时钟会循环跑的

网友:
感谢各位,最后的结果是换时钟芯片后OK。在此非常感谢月饼老师指点,8712的IO时钟是47 49PIN,查49PIN无时钟。跑线后发现直连时钟芯片,换时钟芯片后OK!

网友:
时钟貌似不容易坏啊   我还没修过时钟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时钟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不跑CPU,检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上的老大,我都已经说过是时钟坏,换时钟就好。你还说什么CPU不工作,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