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 充电 短路 通病!!

楼主(2010-12-23):
一台IBM X30一装电池,一开机电流到5.2A,直接短路,取掉电池电流0.67A.不上电池报1802错误,听说是有通病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仔细查查   看看隔离电路的   估计这块会出问题吧。。。

网友:
短路查查短路

网友:
主板上面的电池电路有短路

网友:
听说是那一个小电阻 和一个小二级管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哪里短路查哪里啊,难道短路还不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