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代换

楼主(2010-12-23):
   我是新手,就知道某些显卡能相互代换,像630  620   。不知道intel 南桥IBM 能不能与IEM代替。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想应该是不能换的吧。

网友:
型号相同,针脚相同就可以换

网友(2012-06-14):
不敢替换,怕出问题

网友(2013-06-15):
可以代换就是 AMT功能不能用

网友:
普通版和特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