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暗屏

楼主(2010-12-23):
晕啊  好几天了 一直测着。机器真的是10次一次来暗屏掉  后面一直正常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搞过显卡。还会有着问题  大哥大姐们 帮帮忙吧- -、|

网友:
高压板正常么?

网友:
这个就只有出现问题时才能测的出来,,,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拆了看基本上都OK得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 -哭死了  想让他出问题  都不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灯管啊, 我还没换过,我换个屏试试看吧

网友:
把高压条换掉,和屏显看看是不是有问题的。或者看看你的显卡换掉看看

网友:
时好时坏检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必须的。我先找找问题  再仔细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试了好长时间都是好的,没办法先让客户拿回去了。2个月不到那客户把机器拿过来了,现在彻底的是暗屏了,查了一下是高压板坏了,之后改了一个,搞定。。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抓紧测试相关数据啊  凭你眼睛看能看到什么啊

网友:
你哪换屏也一样是会屏暗吗,平时正常的时候哪会不会有一闪一闪的。如果会闪哪就灯管的可能性更大了

网友:
在屏上加灯光看得到图案吗  要是有建议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 。好  我改个试试

网友:
屏线  高压板  灯管都会造成暗屏     量一下屏上有没有3.3V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开机几秒钟暗屏,过会就好了,外显也是一样的,一直放着不知道怎么修,lz修出来了说下经验喔,给个借鉴

网友:
排线以及排线座检查了吗?是否是高压板的变压器性能不良啊!!

网友:
哥们你会测各路供电吗?不会还是放弃修吧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