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小本本 701 进不了桌面 没有硬盘的。

楼主(2010-12-23):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U盘能进PE的话,SSD可能挂了吧

网友:
没有硬盘怎么进桌面啊?
但是能进pe

网友:
晕乎,楼主可能没讲清楚吧,是固态硬盘的么

网友:
没有硬盘,是认不到盘吧

网友:
是的。硬盘是在主板上的。。是芯片那种  但是能进PE啊。。但是就是进到欢迎你哪里就不行了。。他不是死机。。就是进不了桌面

网友:
ssd中的系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