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行幅偏大并失真

楼主(2010-12-23):
今接一台清华同方纯平显器,显示器已经是被别人修过了,客户送来时,故障为:行幅扩大,调节菜单中行幅不能拉小,并图像失真,拆机查看行幅控制管已被换掉,找此机器的电路图,没有找到,故此发帖请问一下各位老师们,此机器的行幅控制管型号是什么型号,还望各位能告知一下,再次感谢了
显示器为:清华同方17寸纯平显示器
型号为:EB771G

网友:
行幅控制管已被换掉,那现象应当是行幅变小才对呀

网友:
换的配件不对号也有可能的,查图纸看看,S校正电容损坏也会这样

网友:
一般来说“行幅控制管”是TIP122,你换下看看

网友:
先感谢两位老师指点,我意思是说将行幅控制管型号换的不一样了,当时客户那来维修时,拆机查看,行幅控制管斜斜的随便焊在板子上,故此怀疑行副官被换掉了,于是本人就用TIP122和TIP41C均都带换过,行幅可以调节了但是还是失真,想到还是型号不对,希望斑竹各位老师们再次出手帮忙,急等啊

网友:
LG 一般用的是D1413。

位号是不是Q709?

网友:
看看这张图是否跟你的电路一样。

网友:
可以调整了,,那应当是问题解决了,其它的失真是可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