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6老烧

楼主(2010-12-23):
我这边有一个17的夜晶故障是屏一闪就灭,我打开一看电容没有鼓也没有漏夜的,然后把电源板下了下来测了测5706坏了1个,后来我换一个好的上去换一个烧一个请大虾指点一下为什么老烧5706

网友:
要坏就坏一对 你这坏一个还真是少见

网友:
可能是5706的变压器不行了  你测一下  顺便加焊加焊

网友:
5706旁边的变压器  呵呵  打错了

网友:
先检查5706电路附近有没有虚焊,我试过有虚焊,也是换一个烧一个的情况。

网友:
换了5706或5707必须把升压变压器都加焊一遍。再或者看5707线路前面,是否有一个管子坏了,我记得有些板子前面会有一个控制管的。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两个5706都换了,升压变压器也补了焊,还是烧,最后换了高压部分才解决。

网友:
先找虚汗啊,再换

网友:
中间的电容也的换呀!

网友:
看到虚焊就补补,还烧换变压器

网友:
恩恩   5707中间的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