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的LCDVCC电压没有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12-23):
请问大家,屏上的这个LCDVCC的电压要是没有,显示屏会是哪种故障?是白屏还是屏幕没显示?

网友:
白屏   拉个电压过去咯

网友(点评):
没控制信号,飞线无效,那个不是单纯的一个电压。

网友:
具体要看图纸上电路组成了,如果LCDVCC需要显卡的一个控制信号,那么,没有这个控制信号,就会出现白屏的故障。

网友:
白屏吧。你查看这个信号能不能找个电压给拉上去看看,

网友:
我修过一个12寸的小屏  就是给主控芯片的一个主供电没有电压 ,一个五角的管子把5V转出来供电的 ,这个管子找不到 直接拉了一个3.3V过去 ,白屏消失。这个电压没有  主控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