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6老烧

楼主(2010-12-23):
我这边有一个 17联想夜晶,故障是屏一闪一灭,我打开电源板一看电容没有鼓的也没有漏夜的。我测了一下5706烧拉然后我换上了一个好的用了几天又烧反复我换了几个就少几个请大虾指点一下什么问题老烧5706

网友:
我修的 明基 17也是这个问题  后来 我直接改成高压条了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看看高压线圈有没有问题

网友:
高压变压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记得补焊高压线圈和电容

网友:
你把2个5706中间的电容也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