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用星空极速拨号每次都自动弹出的乱七八糟的广告屏蔽掉

楼主(2010-12-23):
怎样把用星空极速拨号每次都自动弹出的乱七八糟的广告屏蔽掉

网友(点评):
将星空极速软件删除,添加宽带连接

网友(点评):
电信给你的账号密码都是加密过的,用系统自带的肯定拨不上去,只能用他的垃圾软件拨号,你可以自己破解账号密码,之后用系统自带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使用星空极速拨号,使用系统自带的

网友:
电信给你的账号密码都是加密过的。用系统自带的拨不上去,只能用他的垃圾软件拨号,你可以自己破解账号密码,之后用系统自带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弄到一个星空极速3.3破解方法,LZ你拿去看一下吧!

==================================================================================================
第一步:找到真实账号,如下
          打开“星空极速”拨号软件,拨号连接上网。查看“事件查看器”的“系统”,按F5刷新具体信息。在来源下找到一个名为“RemoteAccess”的一栏,点右键,选择“属性”,这时会弹出一个新的对话框,在对话框里找到描述一栏,这时就可以看一个用户真正的上网账号(类似~abc123这种),把这个账号记下。
在桌面上新建一pppoe拨号连接,把所得的账号和密码输进去,看看能不能连上,如果可以就跳过下一步,不可以的话就继续看
第二步:找到真实密码,如下
     密码表:
~~~~~~~~~~~~~~~~~~~~~~~~~~~~~~~

.常量 数字1, "“E397D1AD9CA2B78E”"
.常量 数字2, "“E094D2AE9FA1B48D”"
.常量 数字3, "“E195D3AF9EA0B58C”"
.常量 数字4, "“E692D4A899A7B28B”"
.常量 数字5, "“E793D5A998A6B38A”"
.常量 数字6, "“E490D6AA9BA5B089”"
.常量 数字7, "“E591D7AB9AA4B188”"
.常量 数字8, "“EA9ED8A495ABBE87”"
.常量 数字9, "“EB9FD9A594AABF86”"
.常量 数字0, "“E296D0AC9DA3B68F”"
.常量 字母q, "“A3D791EDDCE2F7CE”"
.常量 字母w, "“A5D197EBDAE4F1C8”"
.常量 字母e, "“B7C385F9C8F6E3DA”"
.常量 字母r, "“A0D492EEDFE1F4CD”"
.常量 字母t, "“A6D294E8D9E7F2CB”"
.常量 字母y, "“ABDF99E5D4EAFFC6”"
.常量 字母u, "“A7D395E9D8E6F3CA”"
.常量 字母i, "“BBCF89F5C4FAEFD6”"
.常量 字母o, "“BDC98FF3C2FCE9D0”"
.常量 字母p, "“A2D690ECDDE3F6CF”"
.常量 字母a, "“B3C781FDCCF2E7DE”"
.常量 字母s, "“A1D593EFDEE0F5CC”"
.常量 字母d, "“B6C284F8C9F7E2DB”"
.常量 字母f, "“B4C086FACBF5E0D9”"
.常量 字母g, "“B5C187FBCAF4E1D8”"
.常量 字母h, "“BACE88F4C5FBEED7”"
.常量 字母j, "“B8CC8AF6C7F9ECD5”"
.常量 字母k, "“B9CD8BF7C6F8EDD4”"
.常量 字母l, "“BECA8CF0C1FFEAD3”"
.常量 字母z, "“A8DC9AE6D7E9FCC5”"
.常量 字母x, "“AADE98E4D5EBFEC7”"
.常量 字母c, "“B1C583FFCEF0E5DC”"
.常量 字母v, "“A4D096EADBE5F0C9”"
.常量 字母b, "“B0C482FECFF1E4DD”"
.常量 字母n, "“BCC88EF2C3FDE8D1”"
.常量 字母m, "“BFCB8DF1C0FEEBD2”"
.常量 字母大Q, "“83F7B1CDFCC2D7EE”"
.常量 字母大W, "“85F1B7CBFAC4D1E8”"
.常量 字母大E, "“97E3A5D9E8D6C3FA”"
.常量 字母大R, "“80F4B2CEFFC1D4ED”"
.常量 字母大T, "“86F2B4C8F9C7D2EB”"
.常量 字母大Y, "“8BFFB9C5F4CADFE6”"
.常量 字母大U, "“87F3B5C9F8C6D3EA”"
.常量 字母大I, "“9BEFA9D5E4DACFF6”"
.常量 字母大O, "“9DE9AFD3E2DCC9F0”"
.常量 字母大P, "“82F6B0CCFDC3D6EF”"
.常量 字母大A, "“93E7A1DDECD2C7FE”"
.常量 字母大S, "“81F5B3CFFEC0D5EC”"
.常量 字母大D, "“96E2A4D8E9D7C2FB”"
.常量 字母大F, "“94E0A6DAEBD5C0F9”"
.常量 字母大G, "“95E1A7DBEAD4C1F8”"
.常量 字母大H, "“9AEEA8D4E5DBCEF7”"
.常量 字母大J, "“98ECAAD6E7D9CCF5”"
.常量 字母大K, "“99EDABD7E6D8CDF4”"
.常量 字母大L, "“9EEAACD0E1DFCAF3”"
.常量 字母大Z, "“88FCBAC6F7C9DCE5”"
.常量 字母大X, "“8AFEB8C4F5CBDEE7”"
.常量 字母大C, "“91E5A3DFEED0C5FC”"
.常量 字母大V, "“84F0B6CAFBC5D0E9”"
.常量 字母大B, "“90E4A2DEEFD1C4FD”"
.常量 字母大N, "“9CE8AED2E3DDC8F1”"
.常量 字母大M, "“9FEBADD1E0DECBF2”"
.常量 特殊符号0, "“ACD89EE2D3EDF8C1”", , ~
.常量 特殊符号1, "“F387C1BD8CB2A79E”", , !
.常量 特殊符号2, "“92E6A0DCEDD3C6FF”", , @
.常量 特殊符号3, "“F185C3BF8EB0A59C”", , #
.常量 特殊符号4, "“F682C4B889B7A29B”", , $
.常量 特殊符号5, "“F783C5B988B6A39A”", , %
.常量 特殊符号6, "“8CF8BEC2F3CDD8E1”", , ^
.常量 特殊符号7, "“F480C6BA8BB5A099”", , &
.常量 特殊符号8, "“F88CCAB687B9AC95”", , *
.常量 特殊符号9, "“FA8EC8B485BBAE97”", , (
.常量 特殊符号10, "“FB8FC9B584BAAF96”", , )
.常量 特殊符号11, "“8DF9BFC3F2CCD9E0”", , _
.常量 特殊符号12, "“F98DCBB786B8AD94”", , +
.常量 特殊符号13, "“A9DD9BE7D6E8FDC4”", , {
.常量 特殊符号14, "“AFDB9DE1D0EEFBC2”", , }
.常量 特殊符号15, "“AEDA9CE0D1EFFAC3”", , |
.常量 特殊符号16, "“E89CDAA697A9BC85”", , :
.常量 特殊符号17, "“F084C2BE8FB1A49D”", , "
.常量 特殊符号18, "“EE9ADCA091AFBA83”", , <
.常量 特殊符号19, "“EC98DEA293ADB881”", , >
.常量 特殊符号20, "“ED99DFA392ACB980”", , ?
.常量 特殊符号21, "“89FDBBC7F6C8DDE4”", , [
.常量 特殊符号22, "“8FFBBDC1F0CEDBE2”", , ]
.常量 特殊符号23, "“8EFABCC0F1CFDAE3”", , \
.常量 特殊符号24, "“E99DDBA796A8BD84”", , ;
.常量 特殊符号25, "“F581C7BB8AB4A198”", , '
.常量 特殊符号26, "“FE8ACCB081BFAA93”", , ,
.常量 特殊符号27, "“FC88CEB283BDA891”", , .
.常量 特殊符号28, "“FD89CFB382BCA990”", , /
.常量 特殊符号29, "“FF8BCDB180BEAB92”", , -
.常量 特殊符号30, "“EF9BDDA190AEBB82”", , =

~~~~~~~~~~~~~~~~~~~~~~~~~~~~~~
比如你的账号密码是:734 ,通过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得到数字7的加密字串是“E5 91 D7 AB 9A A4 B1 88”,.数字3的加密字串是“E1 95 D3 AF 9E A0 B5 8C” ,数字4的加密字串是“E6 92 D4 A8 99 A7 B2 8B”,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字符的加密字串是以两个字符为一组,共有八组的一串字符,帐号密码的第一个字符是7,那么就取数字7的加密字串中的第一组字符,也就是“E5”;帐号密码的第二个字符是3,那么就取数字3的加密字串中的第二组字符,也就是“95”;帐号密码的第三个字符是4,那么就取数字4的加密字串中的第三组字符,也就是“D4”。所以734加密以后的密码就是“E595D4”
如果你的密码长度超过了8位,其取加密字串的方法就是减去8或是8的倍数,比如密码为:1234567834,那么在第九位的3就是9-8=1,取数字3的加密字串中的第一组字符,也就是“E1”;第十位的4就是10-8=2,取数字4的加密字串中的第二组字符,也就是“92”。
密码要自己对着上面得表格对,认真点看.
得到真实帐号和密码后,然后在上面新的连接,把真实的帐密码输入就可以了,也可以使用路由拨号了
祝大家好运,早日摆脱星空极速的烦恼!

网友(2011-01-29):
你拿到你的与电信签的协议,上面有用户名与密码的。
然后不用星空极速,那个软件很LJ,很多东西都是不
小小心点了就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