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

楼主(2010-12-23):
我想买主板维修零件,常坏的电容和场管,还有IO,还有供电管理芯片,各位具体我进些什么备用的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几十块烂板就OK了。平时有人来修主板,如果修不好的或烂得厉害的我都会叫客人买给我。这样就有材料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刚开始的话,电容和其它的具体要买什么型号呢?

网友:
6.3V,1000uF的电容买它两百个

网友:
有条件收点旧板子,没条件的就只有买点配件了,电容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指点,还有呢?

网友:
电容?1000、1500、2200、470、3300、47都买一些。耐压可以高点。

其它你就拆吧,买你也买不齐。我都是淘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