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一体机每打印或复印1次后下次执行任务时就提示卡纸

楼主(2010-12-23):
HP1005激光一体机执行一次打印或复印任务后,下次再启动打印或复印时,连进纸动作都没有就报“Jam in print paper path Open door and clean jam”错误,其实里面并没有卡纸,需要打开机1次再盖上或把硒鼓提出来再装好又可以打印或复印1次。每次打印或复印时可以连续打印复印多张,都不会报卡纸错误,只要停下来执行下次打印或复印任务就报卡纸错误,机器因在定影部分卡纸用户夹坏了定影膜,换定影膜装回去后就出此问题,已经代换过硒鼓,A4和16K纸测试问题相同,恢复过工厂设置,检查并代换过盖板后面的进纸、定影传感器都没能解决。报此错误后关掉电源都没用,还得开1次机盖或拔一次硒鼓才能重新启动初始化。

网友:
奇怪了。这样都解决不了我汗。没法了。

网友:
分别更换定影组件和通讯板试一下,总不至于要烧香吧。

网友:
试试换张新的A4纸(要新拆包的A4纸),我们超市就有这样的奇怪现象,放在柜子里面的纸能复印和打印不卡纸,但从柜子里面拿出来放到桌上过一二天就会卡纸!

网友:
难道放出静电了

网友:
很明显,有一个传感器复位不好,重新安装硒鼓震动一下就能复位。

网友:
同以楼上的意见,传感器可能移位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后盖板 搓纸轮那块的传感器  检查下弹簧式否能正确复位  别装后盖板 直接复印看下  应该没别的问题   我只是根据我5年的经验判断的  勿拍砖

网友:
我也认为是有个传感器有问题,你要仔细观察研究中间部份的传感器。凭经验

网友(2011-01-31):
同意上面的说法传感器问题吧

网友:
硒鼓下面的传感器回不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