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此机器的思路,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12-23):
今天接手一台宏基TM2410的机器,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插直流表待机为0.2按下开关键为0.3然后就不跳电流,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求大家的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待机0。02还是0。2啊?0。2的话待机不正常嘛

网友:
你说的这个现象也太浅了吧?在说详细点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宏基TM45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不跳电流,开关键正常,是主板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修,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猜测是短路,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内存槽的5V怎么测,是黑比打地红笔测正极但我不知道,什么数值才算短路啊!?帮帮忙

网友(点评):
先学习维修了。在动手来维修。免的修不出来或扩大了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我估计还要潜水好久

网友:
短路了,一个一个排除把

网友:
你的问题太无聊了吧  你短路先测什么内存啊   先从电源测起,一个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