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线导致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10-12-23):
朋友的电脑打开不进系统让小弟前去看看,反复检查以为是硬盘有问题,正要换硬盘时,碰到连接数据线发现接触不好从新换掉正常

网友:
经常的,线质量差!!

网友:
哎,现在的笔记本不如以前的好,质量太差,当然比以前的便宜多了

网友:
鄙视惠普的一些硬盘线做的质量很差  特别是HP2133  害得我赔了一根  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