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5G掉电

楼主(2010-12-23):
一台宏基4935G的机子,现象:开机半小时或几个小时后掉电,拆机灰清过,散热也搞好了,但还是掉电,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机器三四个月之前进过水维修过的),希望有高手指点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看看温控这一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2-03-20):
看下是是触摸音量开关不行,有短路。我见到两台这样的了

网友(2012-11-11):
nec907大电容,加4个470电容试试

网友(2016-06-25):
这个有大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