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求海尔W66 S201 ver:c 笔记本主板维修思路,接电池能开机接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0-12-23):
这本接电池能开机接适配器不开机,接适配器无待机电流0.000A,开始怀疑是保隔的问题,测电压19V从电源口,过保险电感什么的到PQ67场管S级,D级无电压,暗喜以为是该场馆坏,因为G级也有19V,换之故障依旧,犯了个错把他当N沟道的了,那问题应该是在G级这块,G级始终是高电平,使场管不导通,干脆找个根导线把DS级相连,有待机0.05A,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62左右就掉电了,这是什么原因啊,苦恼啊。找电路图看了下G级是由一个6脚芯片控制,2脚ACOFF只有0.8V左右的电压.,ACOFF信号是 正常来说是h8发出的,但是H8都没有工作,3v5v都没出来,所以很是郁闷不会修啊,0.8V应该是场管之前的几个电阻串联分压产生的,求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在线跪求了。~!!!

网友:
查下BAT那个信号是不是到了充电芯片,如是就换充电芯片看下我之前修到一台ASUS的也是这样用电池一切正常用适配器就没待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图纸BAT的信号有0.8v,但连的是PC87591.难道h8有问题,可是接电池没问题啊?

网友:
AC信号查查,

网友:
图根本看不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击就能放大啊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搞定了没有,我今天也遇到了跟你一样问题。IO我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IO,充电芯片,3V5V 芯片都换了,还是掉电,有没有高手能帮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搞定了没有,我今天也遇到了跟你一样问题。IO我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IO,充电芯片,3V5V 芯片都换了,还是掉电。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子待机电流只有002,没到005,你可以在005时看哪里又短路的,然后再说吧。

网友:
AC_OFF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
BAT_OV#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查查这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BAT_OV#这这信号我查过了只有0.9V,去掉这个六脚芯片,电压5V。我换了个六脚芯片,电压过去了。G极现在是7V,但电压还是上到0。6几掉电,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掉下去之后再开上到0。1几就下去了,开几次都是这样。必须关电源,再开就能上到0。6几,但是只能开一次。特请教版主,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主板之前做过南桥。

网友:
取掉PR202
断开ACOFF试试

网友:
好的我试试,先谢过。

网友:
试过没有会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有问题吧

网友:
Q68的5脚电压因在4。5V左右,所以BAT-OV也该是这个电压,最好在查一下这个电压是否正常,还是PQ67的G极电压因该在6。5V左右,这个电压PQ67是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