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不开机

楼主(2010-12-23):
如题,INTEL的桥,开机针脚有3.3V电压,测IO处有电压跳变,IO供电3.3V满足。绿线到IO中间无任何元件,直接进了IO。IO型号为W83627DHG-A。开始是不开机,能强行开机但不跑码,强开之后测CPU供电无。查了此IO的代换,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换了个W83627HG-AM试下,结果故障依旧,再换了个W83627THF-A。变成了通电自动开机,但不跑码,头都大了,南桥3.3VSB有,无短路。请老师指教,还哪里有问题,对了。南桥晶振处一个为0.28V,一个为0.29V,压差只有0.01V,初步判断为南桥坏,不知道有没错误。

网友:
W83627DHG-A。````找找 ····换了应该就会好···DHG的代用不多···我是没碰到过···

网友:
应该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找个好的一样的IO换上再说吧

网友:
只能找同型号的IO换上去。

网友:
量IO到南桥,南桥到IO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