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TVM开机两次才能点亮

楼主(2010-12-23):
主板BIOS已经刷新过了。现在还是开机第一次点不亮CPU不工作。拔电源后插好电源后能开机也能正常使用。电源也换过了。如果关机后不断电源也能正常开机 。请教高手指点
cpu
点不亮
天真无邪
按一下不亮?

网友:
把南桥北桥CPU旁边的电容干掉试试。。。。有见过这样的,看不出来,电容质变

网友:
希望楼主解决完问题后分享下

网友:
应该是开机复位的问题 其实不用拔电源线 你试下先按开机键→无显→按重启键→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也遇到过,没解决,2楼的见解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1-05-23):
我认为4楼的对 典型的时序出错 尽管来复位了 但中间时序
没按照规定时间到达 所以不跑码 把8282换了试下 我遇到过这板是这个问题 换8282好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估计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