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启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我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高手,关于驱动板屏供电电压不足一般用什么方法处理比较好。除了直接拉一个5V来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稳定的方法。

网友:
版主老大,我的帖子发错版了要怎么做。要发在硬件那的555555555555

网友:
现在只能学习了,别的也不多说了
受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