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四声报警

楼主(2010-12-23):
开机:滴、滴、滴、滴,求助!

网友:
应该是报内存错吧。

网友:
首先换掉的就是内存!

网友:
内存报错。

网友:
内存  然后 显卡   其他再测

网友:
内在出错,将它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
密码芯片吧

网友:
指示灯有反应吗?风扇有反应吗?屏幕有反应吗?看一下电流。用的是稳压电源吗?电池有没有上?有没有用测试卡跑一下?有没有吧CMOS电池取下试试?再装上试试?

网友:
内存问题,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安全芯片.....

网友:
楼主,你要电流跑到多少才行啊.要先准确判断故障才好啊

网友:
安全芯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安全芯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