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系列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0-12-23):
SONY CS系列
笔记本
风扇坏是个非常多的问题,这个风扇一般不需要换,只要把风扇拆下来,给轴加油一般就好了 。风扇出问题,机器容易掉电 和死机,故障是不定时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笔记本风扇

网友:
温度高只这样啊

网友(2011-10-17):
SONY cs26 独立显卡,风扇异响,换了风扇,进系统有时候十几分钟 有时候半个小时就死机,经仔细检查风扇铜片都接触好了, 还是出现死机, 不知是为何。

网友:
是有不少 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