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945LM4主板,接集成主板上VGA无显,加独立显卡有显示?

楼主(2010-12-23):
+++++++++++++++++一块I945LM4主板,接集成主板上VGA无显,加独立显卡有显示?++++++++++++++ ++++++++++++++++++++++++++++查各供电如图片,另外VGA接口R,G, B 对地阻值一样125,H,V脚对地阻值一样,供电H=1.8V,V=0.0V;图片顺次有点乱不知如何排版。。
这是北桥问题多?是坏还是虚焊多?有保修,,不下手。放上来大家论述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先查下VGA口到北桥的线路,没问题的话,换桥好了

网友:
这样的翻新板,北桥空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1-07-31):
很大可能是北桥坏了,做个北桥试试,祝你搞定它

网友:
测VGA口的工作条件,查13#14#行场信号输出,一般连着门控再经北桥.

网友:
我遇过两块类似情况的板,一块是HP原装机的主板,一块记不清了,没敢下手修,直接加外接显卡继续用

网友(2012-08-14):
楼主我也有这样的一块板....都弄拉两天拉..烦啊

网友:
凭感觉是北桥问题大点,可能是北桥虚焊了或者是VGA到北桥的线路有问题,你不插独显看下跑下码,看能正常跑码不、

网友:
貌似这板是杂牌的吧,我自己有做杂牌的,它的显卡插槽不一样,有的显卡插上就不亮。。。换个试试

网友:
这位哥们没听懂LZ意思吧??

网友(2014-05-17):
接口问题??

网友(2019-09-17):
独立显卡无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8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