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屏暗

楼主(2010-12-23):
联想G430客户拿来时有时能正常,有时屏暗,能看到暗影。怀疑高压条有故障,换通用高压条,开机在LOGO那里有背光,进系统时就没有背光了,测供电,19V,正常,开机正常时,测控制信号3.3V,正常,屏暗时只有0.4V,不接屏线和高压条测试 ,故障还是一样,判断为主板故障(但之前客户拿来就是这种故障,在测试时不小心把主板弄来开不了机了,查得该主板还在保修,就让联想公司的保了,换了主板,联想公司的人说是主板换好了,屏有问题,说要换屏,我说不可能暗屏是屏的问题噻,这是LCD的不是LED的屏),所以我现在还是认为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这个说不准,你可以换个屏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晕死 暗屏的时候测下高压板啊  供电 开启 adj 是不是显卡问题一下就知道了
灯管有问题也会这样,挂个灯管看看撒。不用先换上就接外面。

网友:
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感觉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点,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有时候要灯管和高压一起换才稳定。

网友:
我现在手上的一台SL400,显示的内容正常,但是用电池开机,灯管不亮,用电源开机,灯管竟然亮,更加郁闷。

网友:
还是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做维修的是什么怪事都有的!你要一个个检测才行!

网友:
灯管老化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