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52S死机

楼主(2010-12-23):
我这里有张升技AN52S 的主板!故障是死机!在第二屏显示升技的哪死机!(第一屏是显示显卡大小)过了后就死在升技哪里!
看到这情况,第一反映是BIOS!先把BIOS的电池放过电!(不行)。后怀疑BIOS资料有问题!刷了3个BIOS,结果还是一样
我确定 CPU 和 内存 还有显卡都是好的!我都换过!主板的电压我都测试过,全是正常的。我也预热过桥(因为只有一个桥。)
CPU :  1。42V
内存 :1。85V
桥电压:1。21V
板上也没有芯片发烫和烧伤!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有可能网卡IC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都修糊涂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谢谢了!我马上就去把网卡取下来试哈!

网友:
一般外部零件有会引起档机,你最好测量那那声卡,网卡。或COM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好了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 我很遗憾没有修好!把外制的设备都拆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呵呵,宣布报废咯

网友:
怎么不加焊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