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不起老师..弱弱的问个问题

楼主(2010-12-23):
X40    全部U口不能用   总共也就两个
量了一下  U口4条线  有一条对地短路
我想问 这样正常吗? 是U口本来就有一个是地线  还是因为南桥出了问题 才导致这样?
常说的U口对地短路 是指4条线都短路吗?

网友:
量地线当然对地是直通的啦

设备首先要有标准的供电电压,其次是其它线路不能有短路的故障
如果供电电压正常了,那就是量其它的线路

网友:
我想也是的,你肯定量接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口供电是5V的
但是我量到的 只有3.5V  还会不断的跳动   1.5V都有过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供电不组引起的USB不量。查下5V电路。 接口旁边的0欧姆电阻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点评):
同“指纹密码”的观点,我修过类似的一台,是电阻烧了,我换成10欧的就OK了(四个USB口,4个电阻全烧,估计是插了短路的U盘)

网友:
估计你的北桥出了问题,但是北桥出问题不会有问题,你跑一下线路。

网友(点评):
U口不能用,关北桥什么事?

网友:
查图纸 看  线路

网友:
我修到一台台式机,USB鼠标不能用,装了系统,换了鼠标,都不行,最后压着桥 就可以了,USB供电5V的。绝对不会相差多少的,!!!

网友:
查5V供电线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坏了.反正我从来都是直换南桥的,换一个好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而且现在 还出现新问题了
因为U口没用 没有光驱
我就把硬盘拆下来 做了系统
结果放回去 不能释放了
就左上角有个光标闪啊闪
....

网友(点评):
IBM有这问题,,你必须把硬盘放在IBM的机子上GHOST完系统再放回去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把桥做了,没有认到硬盘。!!

网友:
呵呵,不能释放的意思是不是系统不能引导呀?硬盘认了吗?你的USB供电有问题的,感觉不一定是南桥问题,先查一下给USB的5V供电吧。

网友:
先把U口供电修好,再装系统

网友:
干了桥再说

网友:
你都测得+5V不正常了,还等什么?先把供电弄好再说别的。

网友:
从U口往南桥跑跑线吧,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我看您平时挺牛的,不会连这个都搞不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从哪里看来的我牛啊
5V出来了  但不能开机 照样是光标闪着
没经过客户同意    不敢做桥

网友:
1  48m时钟
2 南桥
建议楼主把u口定义先搞清楚,这么简单的接口都不知道。1pin 5v 2pin 数据负 3pin 数据 4 pin 地 2,3脚值不样 换南桥

网友:
你果然对不起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