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待机正常,触发掉电

楼主(2010-12-23):
X31 待机有3V 5V 1.8V 1.2V,触发后,1.8V没有了,3V 5V 1.2V都还有,触发不起来,1.8V 电容,1845  Q59都换过,3V 电容换过,1.2V电容换过,就是触发后没1.8V ,各位有没遇到这情况!

网友:
那应该是拉低了   你再查查

网友:
显卡短路了,你查查

网友:
查IC工作条件  IC的开启信号送来了没

网友:
能不能把待机电流,和开机以后的电流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开启信号待机的时候有,触发后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待机电流0.03,触发后有时候升到1点多A掉到0.03,有时候触发没反映,但是1.8V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8V产生的 的后级电压有短路或不对吗

网友:
看一下1.8V的电是给谁的,有那些负载,断1.8V的后级负载或电路,看看开机还掉电吗?如果不掉了,后端电路或者负载的原因。

网友:
问题就是在  1.8  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