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关机后不能关机

楼主(2010-12-23):
接到故障机旭日150,开机后一切正常,用一天都没事。电池也能够充电,但是电源与电池同时用,只要关机后用电池就不能再开机了。用电源是可以开机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充放电电路出了问题,跑一电路。

网友:
换下。电池供电出来的2个MOS管。应该功率不够了

网友:
充放电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我补充一下,将电池拔出来再装上就好了,每次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