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e 中的LCD供电图 救助

楼主(2010-12-23):
q4503的3角应该是多少V    最好能告诉我算得出来不? 怎么算的?  指教的一定加分 !
图纸的好像论坛有!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3脚?再说这是个控制+3VS通断的电路。好象并不复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Q4503的3脚吧?给屏供电时,Q4500B导通,Q4500A截止,Q4503的3脚不就12V嘛,不要看D4503这一路,这一路只是在关闭屏供电路加快屏供电漏放而已,对导通和电压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跟crt消亮点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里看不到! Q4500b 导通不就接地了吗? 那q4500b 不导通时 q4500A 又会怎么样?? 不是完全导通吧!  好迷糊! 再看看? 都忘了!

网友(点评):
4楼回答的非常正确!当Q4500B不导通时+3V通过电阻R4513加到Q4500A的G极使其导通,电容C4512通过R4514、Q4500A的D、S极放电,当C4512电压放到低于Q4503导通电压时,Q4503截止关闭+3VS。D4053和R4517实物没安装。

网友(点评):
LMZS哥们对这板太熟悉了,连实物没装都一清二楚,服你

网友:
请高手进来 在不顶就没人看到啦了! q4503的3角应该是多少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不对 也支持一下! Q4500b 导通不就接地了吗? 那q4500b 不导通时 12V不就接地了吗 在帮帮忙!”

Q4500B不导通,Q4500A G极高电平导通,12VS通过10K电阻接地,也没有短路,只是把Q4503的3脚电压拉成低电平而已。没细看过Q4500的参数,其实可能Q4500B也没有完全导通,因为G极最高只有3V电压,但肯定可以把6脚电位拉到低电平

网友(点评):
看图就知道了啊! 有什么好佩服! 能指教一下我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通过10k接地 可以算出来=好多V吗??  0V吗?

网友:
其实不好算,因为不知道Q4500A的导通深度,如果完全导通,哪是0V,但不管怎么样,肯定可以把其D极电位拉到低电平,否则这个电路开关功能就不能实现

网友(点评):
明天来给你加分

网友:
上面的朋友分析的很有道理,三个场管均为N沟道管子,均为栅极高电平导通。且4500A\4500B是导通和截止是成对出现的,对于12V通过10K电阻与Q4500A同地组成的串联分压电路,的确不像与二极管组成的串联电路好算,因为决定Q4500A的导通深度。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12v左右,正常状态

网友:
显卡开启信号大约为3.3V,加到Q4500B的G极,+3V电压直接对地导通为0V,把Q4500A的G极电压拉低,而使Q4500A关闭输出,这样+12VS电压就可以直接通过R4519  R4514分压后加到Q4503的3脚,Q 4503 的D极1  2  5  6脚位+3VS,要想使Q4503导通,那么3脚G极的电压应该大于3V以上才可以,否则+3VS不能完全过去,也就是在Q4503的S极得到3V以下的电压了,这是不行的。如果3脚的电压是多V的话,可以这样计算:
3脚电压=12-{12/(10K+100K)}*10K
大概在10V多一点吧,还要经过C4512滤波,也有可能在9V左右。但这个电压足可以使Q4503完全导通了。
不知道我算得对不对,请回复告知,还请同行们指正,谢谢。

网友(点评):
100K又没有接地 怎么分压啊?? 他是经过了C4512电容接地 不能分压吧? 如果q4500A G极有3v也不会完全导通 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的分析貌似是对的 但我感觉还是有不妥的地方!  能说说 他是怎么分压的吗?? q4500a 截至
有没有什么地方接地 那他怎么能够分压??

网友:
如果q4500A G极有3v 就完全导通了,那么Q4503的3脚就为0V了。

网友:
如果单是这里有问题,那么可以把Q4500A和Q4500B去掉。由+12V直接飞线到Q4503的3脚,但前提是LCD-EN得有3.3V高电平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 我最想知道 是 您之前说的是不是对的?  机器已经好了

网友:
是利用R4519  R4514的这2 个电阻分压的。恭喜你修好了,
那你再测一下Q4503的3脚的电压到底是多少V?我也想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电压!  我维修的时候 直接接了一个3v到  4角就OK 了    就装机了!  现在想有可能是Q4500坏了  他是个双MOS管  也就是 Q4500A  和Q4500B   R4519  R4514 他们没接地也们分压啊?

网友:
如果电路中传输的都为信号电压,一般电路里的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个电流实际是存在的,只是它的存在不影响电路功能的发挥,上图中Q4500A截止,12V的信号电压就过不去只能从R4519和R4514过去,而D4503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12V这路也过不去,故R4519和R4514为串联,又因为一个为10K一个为100K,从欧姆定律来理解,串联电路电流相等,阻值越大电压越大,如11楼计算,加在R4514的电压为10v多,通过滤波电容后10v左右,在加在Q4503的3脚使其3v导通,我是这样理解分压的,不对请拍砖

网友:
从图纸看Q4503就是一个6脚的单N沟道MOD管,不是双的,不过你把+3VS直接接到Q4503的4脚额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OK,这就是我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Q4503的3脚G极,之所以没有电压,问题不在Q4503上,应该在Q4500上,不过既然修好了,也不必去管他到底是哪个坏了,修好就是胜利。

网友(点评):
嗯 对头 维修 以 修好为最大的胜利

网友:
大家厉害哦!值得学习哦

网友:
晕 都修好了   我去问问我老师在告诉你多少电压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12V   最少是6.8V   够导通条件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指点  不知道12楼的算法对不对?

网友:
哥,真是服了你们,MOS截止时的电阻是100M级的,和那个10K电阻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所以根本不存在分压的问题,输出就是12V,还算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阻是100M级  你看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说MOS截止时的等效电阻

网友(点评):
有点不明白 MOS截止时的等效电阻 不是还有两个电阻吗?

网友:
论坛藏龙卧虎,不会的努力学习。

网友:
理论上可以认为那两个电阻都没有电流流过,所以可以不用计算那两个电阻。实际上是有很小的电流经过后面MOS的G-S和前面的MOS的D-S到地。要准确的说的话,最后那只MOS的G级电压因该在11.5V以上的。这是由于MOS制造工艺造成的,不能用电路理论来计算。如果要用电路理论来计算,那么就是等于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