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今天拿来一V3000的本本,945GM的集显。。客户说是插外面的POT3的接口冒火了,之后就开不起来了。。拿到手开机可以显示,不过蓝屏,关机,在开机电流不动,有0.03的待机电压,触发电流不动。。把电源拔一下在插上开机有可以了,不过刚看到HP LOGO就掉电了,掉到0.03,在触发电流不动,只有把电源重插一下才可以,不过都是只能看到LOGO就掉了。。总之就是第一次可以开机进系统,关机以后在开机电流就不动了,变成不触发了。只能插拔一下电源,不过也只能看到LOGO就掉了,,,不知道有哪位遇到这种怪问题

网友:
是三合一的桥吧 直接加焊或者重做

网友:
可以先做桥试试

网友:
掉电后。 3V  5V 还在吗。

网友:
查下每个pg信号

网友:
先拖一下EC

网友:
楼主,要不刷个BIOS试试,解决了麻烦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