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宝屏渐变怪故障

楼主(2010-12-23):
屏的电压芯片的型号是aat1101a,驱动板绝对没有问题,我是用自己测试专用通用版测试的,在接上电的情况下市黑屏,背光亮的黑屏,如果用手摸下aat那个电源芯片然后屏就会出现如下图的画面,渐变的,但是上面的电压都正常,20v -8v 都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aat芯片坏掉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 次屏故障和此贴故障雷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5707-1-1.html 有知道的帮下忙

网友:
自己占个沙发,说明下,那几个大电容我换过也没有变化,而且在摸芯片的时候电压也没有变化

网友:
我的这个屏最终还是放弃。已经换了屏上所有的IC,更气人的是电压都正常,花了我90多块。。不过你的屏还能看到一点,或许还有希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看到是指的摸aat芯片才能出现的

网友:
儿骗,我有一台跟LZ的情况一模一样,客户自己买了一台假三星22寸的,花了500元,相当诧异,问了客户怎么这么便宜,原来是屏上有条线,残次屏。。。。~用了不到1年,屏幕就这样了,效果一模一样的,有暗暗的图像,在电脑上操作,明显感觉图像反应速度慢的很~最后跟客户说是屏坏了,20元少了整套显示器。。。心里窃喜。赚大了,以为是屏线或者驱动板的问题,结果都换了还是一样~我在网上查了,很多人说是,屏芯片虚焊或者坏了,没有一样的屏芯片,而且屏芯片有点小贵,就没整了,把屏芯片焊下来再焊上去,折腾了几次效果依旧,而且一次比一次差,最后彻底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