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2)——不上电篇

楼主(2010-12-23):
这是继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1)——电源灯不亮篇后,关于苹果主板不上电部分的一些经验总结,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有些,可能存在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如果大家感觉还行的话,以后陆续会再写一些关于其他故障的总结,希望有一点作用!苹果主板修复技术交流QQ:119827581如有各种原因不能下载请留言,晚六点后直接传给你)
1.  修复苹果主板的不上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主要是能理解上电时序
图,一步步的进行量测。如 K36 的上电时序为例。这些小圆圈中的数字就代
表着上电顺序。例如第八步  PP5V_S5_REG是有了第七步  5VS5_RUNSS 信
号后,紧接着产生的。
2.  直到有了 CPU复位 FSB_CPURST_L  (1.05V)以后,才算上电完全,也就
是所谓的硬启动完成,进入下一步软启动。见图 2  。
3.  如果只是纯粹的按着上电步骤,有时候遇到一些难搞定的板子就会容易走进
死胡同。这些步骤只能做个参考,假设 19 步信号没有,而 18 步信号是有的,
这时候很容易认为问题就在这 19 步这里,而有可能 17 步也没有,大多数时
候就不会再往前查找了,所以很容易浪费时间,还找不到问题所在。看下图
是其他品牌的时序图,可以看到标记的部分,它信号的顺序并不是完全按照
先后顺序的。它们信号相继产生的时间很短,所以不易差别。见图 3。
4.  对于上电步骤,会有些相同的步骤和细分步骤  例如  有许多 17,18 步  还有
17-1 步,这表示这些信号是同时产生的。见图 4。
5.还有一些机种,是没有表明上电步骤的,这种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参考相同
架构的其他机种的上电步骤。例如 M76 的,它采用的是 INTEL+南北桥架构,就
可以采用 K36 的了。见图 5。
6 注意早前 APPLE采用的 INTEL CPU+南北桥架构,待机是有 3.3V和 5V的,
新采用的  INTEL CPU+ NVDIA  单桥架构是只有 3.3V待机电压的。见图 6,7。
7.  对于上面信号中出现的许多 S5,S3,S0 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 S5 待机状态,
S3 内存挂起状态,S0全速运行状态。(此部分详细介绍可参考 ACPI技术  高级
配置与电源接口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大致上电过程就
是 PM_S4_STATE控制S5 转化为 S3, PM_SLP_S3_L控制 S3 转化为 S0(以 K36
为例)。见图 8。
8.以上都是关于上电时序的一些分析,下面主要针对某个供电芯片(以 K36
5V/3.3V U7600 为例)来说明。这个 Controller大概工作过程是有了主供电 VIN ,
使能信号 EN,产生 PWM 调制信号来控制上下管的导通和截止,然后电压输出
正常后会送去一个 PGOOD信号。以下是 TPS51120 芯片引脚的含义。VIN—主
供电,EN—使能信号,PGOOD---电压准备好,VREF—参考电压,VFB—电压
反馈,COMP—补偿,DRVH—上管栅极驱动信号,DRVL---下管栅极驱动信号,
CS---电流监测,VO---电压输出,等等。见图 9,10。
(1)VIN主供电和 EN使能信号是一个电源芯片能开始工作的最关键信号,如果没
电压输出,首先就要量测这两个信号。一般使能信号是 3.3V
(2)量下输出电感有没有短路,这一开始就要量测一下,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因
为 APPLE不少主板都因为后端短路而造成电压输不出来。
(3)VIN主供电和 EN信号有了,输出还没有,不要一开始就换芯片,可以仔细量
下芯片周围的小电阻,小电容的对地阻抗和电压,这些电阻,电容很多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MOS 管的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击穿,也要仔细量测。
(4)  类似于这样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值得关注 Vout = 1V * (1 + Ra / Rb),有时输
出电压有,但往往值不对,假如 5V输出只有 1V,极有可能是这两个反馈电阻
Ra / Rb 有问题,只要集中精力在这个地方查找就好了。
(5)不上电的形成原因,纷繁复杂,只要有耐心,细心,对着线路图,点位图
一般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帮了众兄弟的大忙了!在此感谢!

网友:
苹果的没修过,只是装过系统

网友:
真是好心人,,  !!!!!!!!!!!!!

网友:
Hi,All.谢谢大家对《 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 》的支持,由于最近上班比较忙,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了,感到抱歉,以后只要有时间,还会尽力写的。如果有什么关于APPLE的问题,可以与我联系,尽我所知道的来回答你,Thanks!
PS:
I should declared the schematic of Apple was not free and hope your understand!

网友:
苹果笔记本散热性能可能差些,主板做工是很好的。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学习了,上次有台imac g5,开机不上电,是个p沟道mos管坏了,换了以后可以上电,但还是不显示,因为没有图纸,没有往下修了;好好学习,希望下次能修好。

网友(2011-02-11):
楼主刚下了,感觉这个跟我的修的M98有所帮助,但我的是上电上不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有所联系,明天去了看一下了

网友(2017-06-12):
苹果图纸确实难理解

网友(2017-09-03):
正修到这个机器  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