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跑线跑的有点迷糊望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0-12-23):
今天修一FOXCONN 865主板,无CPU核心电压。量ISL6566无EN信号。
查电路EN信号由VRM_en信号产生.它由下图的VTT_OUT_RIGHT信号产生,但量VTT_OUT_RIGHT没电压(此时上真U)
VTT_OUT_RIGHT是由CPU在VTT电压正常后发出的,
上假负载量VTT参考电压已经产生,咋就没VTT_OUT_RIGHT信号的呀
今天有空,只好考虑是座子虚焊了,不行就上土炮,生死由它了,呵呵
再做最后一次跑线查了一下CPU点位图,VTT_OUT_RIGHT的点位是1AA,本想量量是不是虚焊了。结果等我带上我的近视镜,哆哆嗦嗦的查着775的针刺正想量量哪,眼前一亮,那个针脚正在一边偏着哪,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赶忙拿镊子把它搞正。
COME ON   BABY     那该死的FOXCONN终于出来了,我快给它逼的跳楼了哈哈

网友:
VTT_OUT_RIGHT这个信号好像是CPU自身发出的,既然VTT电压已经有了还不产生VTT_OUT_RIGHT,我建议楼主先换个CPU看看,要不就可能是CPU座空焊了。导致信号出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了处理器了,座子虚焊也考虑过想放到最后没办法时再操作,经验告诉我跑线跑线再跑线才是修板子的真理。到底有几个VTT电压呀,假负载上的VTT参考电压就是那个所谓的VTT电压吗
修板子真的很坎坷呀,呜呜,有电路图都修不好,真的很失败呀

网友:
总会找到原因的,楼主很接近了,加把劲

网友:
你把前部分电路发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相信假负载的电压,那么可以上个好的CPU然后测一下 R400和R435看看有没有VTT_OUT_RIGHT高电位,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BC465不良拉低了电压呢?

网友:
怀疑座子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光盯着这个EN信号的电路图,换个思路看看,如果单纯看你的电路图,这个VTT-OUT-RIGHT好像不是输出,而是一个供电的输入端啊,果真不行,可以再沿这个VTT-OUT-RIGHT往上跑。

网友:
回复 网友C:

vtt_out_right是CPU在VTT电压正常后发出的

网友:
思路要放宽···

网友:
嗯    在向前跑跑线路 看看

网友:
跑 ISL6566 EN  与之相连的三极管 ,应该有一个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