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0-12-23):
一台东芝M800笔记本,  先是北桥虚焊,给重新做了北桥之后可以亮了,但是花屏,   接外接 又不花屏       在就是花屏的时候用手按板子有时可以正常工作,   以为是板子变形导致的,可是外接能正常工作,          花的不是很厉害,就是有点别的颜色。
   不多,  屏也是好的,

                    请各位大虾指教指教,小第谢谢了。

网友:
印象中M800用的是INTEL的X3100集成显卡。就是北桥没有做好吧,细心点重新做。祝你成功。

网友:
按哪里会好?问题就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很多位置都可以好,  但是接外接 按哪里都是正常的。!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插头和主板上屏线插座之间的连接,以及屏线本身是否有是断非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是好的  我检查过,     接口周围我也加过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看正常时和花屏时信号有什么区别和变化,需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就是虚焊,是不是桥没有做好

网友:
集尘显卡的看看焊接好了没有,是不是有个NEC电容?

网友:
有时候显卡虚焊的话,也是有可能外接正常,接屏不正常的,建议再加焊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