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流程

楼主(2010-12-23):
请教有哪位师傅可以告诉我

网友:
楼主 新手区 很多 很详细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估计谁也不好直接回答你一个完美的答案。多看高手的帖子,自己多摸索试验吧,真要想快速入门的话,就去这个基地学一学,我也是个生手,闲着就来基地看帖子,学习呗,我自己认为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学会的。我知道了一点,就是先供电、再时钟、最后是复位。也不知道我学的这个半吊子说的对不对。不对的话就请高手纠正了。

网友:
以为你是讲解呢,所以近来看看一看大失所望。和俺一样都还是菜鸟。

网友:
在基地好好学吧,有好多这方面的知识,再不行报个主板远程班呢,好想报,只要没有时间,一个人的时候真好

网友:
被楼主忽悠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
去找月饼师父、只有他能帮你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的流程。先看外观。再查5V,3。3V,12V是否有短。如果没有短就可以上电测试。先加假负载测试。不能加电的查开机电路。可以加电的就查各电路的供电,时钟,复位。CPU没有电压,先查内存和桥的供电。再查上下MOS管。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主要通电前的检测,接电后的检测,触发后的检测,上U和内存的检测,挂盘进系统的检测,每一步就都有很多详细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