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主板都用什么主板测试卡??请慷慨分享下吧!!

楼主(2010-12-23):
各位修主板的高手们,你们平时修主板都在用什么主板测试卡的,性能好的,耐用的,请大家晒晒下吧,小弟正在寻求一好的主板测试,希望推荐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两位数的,偶尔会用四位的

网友:
我买了个奇冠的,还没有过,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俄罗斯主板二位诊断卡
不知道好用不??
有用过的吗??

网友:
我以前用2位的,现在用4位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网友:
不都是说俄罗斯的那款好吗

网友:
一般都是2位的。15蚊

网友:
我都用2位的 比较准

网友:
我都用2位的 准准准准准

网友:
不知道啥名字,两位的,有个四位的,经常上当,不准

网友:
晕,这个还要问的,有两位或者四位数显侦错卡,还有一种是液晶显示的贵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