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无信号输入偶尔开机后正常

楼主(2010-12-23):
夏普15寸的老液晶 开机后提示无信号  但偶尔开机又正常哪位高手知道原因?  在线等

网友:
看驱动板有没虚汗的地方   加焊主芯片

网友:
唉  终于有人回答了
主要的几个芯片都加焊了

网友:
VGA线接触不好,换VGA线试试

网友:
没有这样的板 双四十排插  + 20供电排插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接触有点问题了,

二当家de -2 看清主题再回复

网友:
线换过了   芯片加焊过了   至于上面说的内存问题  暂时还没找到内存在哪
弱弱地问下有没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呢  因为开多几次机又能正常显示  关机后再开又不行

网友:
哪位高手知道原因啊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VGA+DVI双接口的哦,可能自动选择在DVI就“无信号输入”了,如不是的话,你要看看行同步和场同步信号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VGA接口加焊了吗?这机子从VGA接口进来有一个门电路芯片,换门电路或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图片送上大家帮我看下

网友:
场行 三色正常

网友:
客户拿来时说天冷就常不显示
今天天冷开了N次一次都没显示过
开机屏亮几秒提示无信号就灭了   一直黄灯  前两天偶尔会正常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行场信号处理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热胀冷缩?!
应该还是虚焊,全板加焊。

网友:
怎么VGA线排列都不一样的
我用一条断了几根针的VGA线接上变绿灯但没显示
拿了一条新的按原装线一样排列偶尔不行灯也是黄的

网友:
换掉驱动板

网友:
把按纽换了

网友:
全块加焊,换下所有滤波电容。我见师傅修过。

网友:
天冻不显示,全部电容换了

网友:
把烙铁头放芯片上加热试试能开机不,或者电吹风也可以

网友:
用洗盘水清洗一下驱动板.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搞定了 万用的加焊大法+换电容 目前故障已OK

网友:
之间碰到过,换个元件`能用第二天早上又不行。。
最后来了个大短路``,换了N个元件之后``全好了。。

网友:
VGA线没插好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晶振及谐振电容。

网友:
不行的话,你查VGA接口到主芯片的电路。。。